关于PIC单片机的烧写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0-07):
大家好,我是刚学PIC的,最近在用一个WED IDE 写程序,但是一个问题,
就是该IDE不支持其他烧写器例如KIT,ICD,等
他只支持USB转TTL的输出烧写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程序写进去呢?我有KIT2。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不用MPLAB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几个库文件,MPLAB上是没有的,一定要他的WEB IDE 上面才有,
现在头疼了。老大,有办法吗?

网友B:
有办法,使用WEB IDE生成HEX文件。 打开MPLAB,点文件,选择导入,如图。

导入后,选择PICKIT2编程器,如果需要调整配置字的话,可以在手工调整。

楼主:
有办法,使用WEB IDE生成HEX文件。 打开MPLAB,点文件,选择导入,如图。

导入后,选择PICKIT2编程器,如果需要调整配置字的话,可以在手工调整。
引用 网友B:
领导,最麻烦就是那个WEB IDE 是不能下载写好的程序,只能用USB烧。。。还有办法吗?或者做个电路?

网友A:
能产生HEX吧
有HEX文件就好办

网友C:
picKit 2 有独立的烧录控制软件. 最新版本是 2.61可以到microchip下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事情有新进展,原来他们的单片机有引导程序,他们给我HEX文件,我已经写入去了,在他们的WEB IDE直接用TTL方式写程序,但是,我将HEX文件写入去后,连接USB转TTL。。。结果还是不行,说找不到设备,
我不知道在烧这个HEX文件的时候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D:
按照4楼的方法

网友B:
我不清楚你的WEB IDE是什么东西。

所以,无法针对WEB IDE本身提供任何建议。

但如果你需要烧程序,可以使用WEB IDE生成的HEX文件,在MPLAB中使用PICKIT2烧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web ide 就是一个网站上面的IDE ,所有库文件都在他的站上,需要在他的站上调试,
我叫他们拿到引导文件写入单片机中,也不能连接他们的IDE下载代码,
将代码下载,用MPLAB烧,测试是成功的,但是就是烧的时候错误

Programming Target (2010-10-9  下午 14:58:14)
PIC16F877A found (b3)
Erasing Targe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27)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310 - 0x7F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27)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0x310 - 0x7FF)
Programming Debug Executive (0x-1F00 - 0x1FFF)
Verifying Debug Executive (0x1F00 - 0x1FFF)
Programming Debug Vector
Verifying Debug Vector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PICkit 2 Rea

网友B:
PK2Error0028: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你应该选择编程模式,你这应该是选择DEBUG模式的原因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很懂呢, 保存成HEX文件用PICKIT2来烧,都是出现错误,原来程序是用16F877写的
我现在是用16F877A,。。。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E(2014-12-12):
我现在也刚用PIC24,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