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基础实验中的PLL实验

楼主(2010-10-07):
在做FPGA基础实验中的PLL实验时,从GLA端口测量出来的波形是正弦波,而按照书上说明应该是方波?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根据采样定律来计算一下所需的带宽,一般最小是2倍的频率才可以正确采样,确认你的示波器带宽够,如果带宽不够,方波显示出来就是正弦波。

网友B:
哦,原来如此

楼主:
2楼高手,学习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2倍也不够,至少4倍,试想一个正确的方波应该最少要几个采样点才能还原~

网友D(2010-11-30):
二楼正解

网友E:
相当于复习了,谢谢。

网友F:
你的门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