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MS320C5505与TMS320VC5505这两DS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07):
(无正文)

网友A:
C55x 的范围要广一些,  因为除了VC, 还有LC等

网友B:
一样啊, 可以去www.ti.com查找一下DSP器件信息, 一般而言, 在**中总爱将某型DSP芯片简称为CXX, 如C31, C54x, C55x. 用C的时候只是一个通用的名字, 就像叫"老师一样", 再细点还可以分为"化学老师" "物理老师" 什么的

网友C:
c表示cmos工艺,vc表示极低功耗

网友D:
看看命名规则吧,以后除了芯片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这些命名规则应该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