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用的是stm32f103,UART11 57600,8,1,N
使用时偶尔发现通讯停止现象,复位后又工作正常。由于设计中速度比较慢,所以用万利的开发板连PC机跑程序。单片机持续发送数据,PC机也持续发送数据。出现以下现象。
单片机在主程序中持续发送数据。程序如下:
while(1)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发送数据任务
          USART_SendData(USART1, aa);
          aa++;
    }

当PC机不向下发送数据时,一切正常。
当PC机以1ms的速度发送数据时。当按串口调试助手的“停止显示”时,就会出现接收停止的现象(我是指状态栏中RX计数持续1,2秒后,就不在计数了),之后调试助手再也不会收到数据。
单片机停止后发现TC位置0,不管程序再运行多久都是0。所以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而不是调试助手的问题。

当PC机发送数据比较慢的时候,没有上述现象。

之后使用标志位 TXE 没有出现上述现象。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觉得很奇怪,难道TC位本省有BUG?
哪位有经验的人遇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A:
看看是否有错误标志?

楼主:
没有错误标志。况且理论上,有错误标志也不应该影响发送。

楼主:
从断点上是可以看看到执行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语句的,只是,TC永远为0 所以不能执行发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