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Y8CLEDAC001设计灯具

楼主(2010-10-07):
想用CY8CLEDAC001设计灯具,需要样片!谁能帮助啊?以后每月用量在50K左右。

网友A:
你在中国哪个位置?

网友B:
最近才用CY8CLEDAC001做了个LED 调光的
come on baby

网友C:
  Cypress 日前针对LED照明灯具发表新款AC-DC数位电源控制器。CY8CLEDAC01/02控制器无论针对无调光功能或可调光的LED照明灯具皆为成本效益卓越的解决方案,不仅具备高效率,还符合能源之星的省电规范。新元件能自动侦测调光器,因此能适用在大多数已安装在墙壁插座内的调光器,最暗可调低至2%的亮度,而且不会有闪烁现象。
  新款AC-DC控制器提供一次侧感应功能,搭配严格的LED电流调节机制,因此不需用到光隔离器以及其他次级侧控制电路。透过这种设计技巧,业者可尽可能减少元件数量,进而降低电路板空间、耗电以及整体零组件成本,胜过其他独立型解决方案。新款控制器亦具备其他一次侧控制解决方案所欠缺的电路保护机制,内建的保护功能包括过压保护(OVP)、输出短路保护(OSCP)、尖峰电流设限保护(PCLP)、电流感测电阻器短路保护(CSSP)以及过热保护OTP)。

CY8CLEDAC01/02 样片/demo板申请请联系QQ48871340

网友D:
最近才用CY8CLEDAC001做了个LED 调光的
come on baby
引用 网友B:
come on baby。。。

网友E:
找代理商(Cy及代理商在中国的联系方式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8160
)或者自己在CY网站上申请(申请样片的流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4564)都行,很容易的,呵呵

网友F:
直接找代理商吧

网友G:
赛普拉斯的芯片估计中发是买不到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最好给我秀一下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这一颗估计难买,其他出来的早的就可以买到,比方说SRAM,常用PSoC,USB等等

网友I:
这个量还在中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