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源极跟随器+横流负载问题

楼主(2010-10-07):
最近在看铃木的晶体管设计,遇到很多的疑惑。虽然好久才弄懂个问题,但多少也有收获点。
跟大家谈谈我对这个电路的疑问和理解,请大家看看对否。

1、我觉得电路中的TR1的VGS也接近于0,从TR1流出的电流就是他的IDSS。原因是TR2作为恒流源输出电阻无限大,使TR1的源极电压接近于0。
2、最终流到负载上的电流是,TR1的IDSS减去TR2的IDSS。

不知都对否,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感谢!!!

网友A:
回楼主:

1、“我觉得电路中的TR1的VGS也接近于0,从TR1流出的电流就是他的IDSS。原因是TR2作为恒流源输出电阻无限大,使TR1的源极电压接近于0。”

没理由认为 Vgs 接近于0,恒流源动态电阻很大也不等于其直流电流接近于零。Vgs 和 Ids 有一定的关系(处在饱和区的话)。

2、“最终流到负载上的电流是,TR1的IDSS减去TR2的IDSS。”

应该是Tr1的Ids - Tr2的IDSS。

网友B:
Tr1的Vgs应该不等于0V

delta(Ids) =  gm*delta(Vgs)

gm是Tr1的跨导可以认为是定值。(delta是增量)。

Tr2的Ids是固定的,即IDSS。

所以Vgs引起的Ids增量,都流过负载,Vgs确定,Io就确定。

又把铃木的书看了一遍,我这两天一直把这本书在电脑旁边放着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TR1的vgs不是0的话,给说说TR1的vgs是多少,是怎么形成的,让输入信号不失真的通过TR1得到输出信号?

是否这么理解,TR2的IDSS,就让TR1对应了有了一个vgs(-0.1到-1v间的某个值),而这个vgs的值同时让TR1对应一个Ids,最后流到负载上的就是TR1流出的Ids跟TR2的IDS的差。
这么理解就对了吧?

楼主:
现在又存在一个疑惑,到底是先有vgs导致JFET的ID输出,还是先确定JFET的ID,从而对应其控制电压VGS。

VGS跟ID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输入输出曲线上有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C:
注意:
这里的FET是耗尽型的,也就是说,Vgs为0时是有电流的,Vgs加负压才会截止。

恒流电路的源极串个电阻会更稳定些。

另外要注意:
恒流源的阻抗是指其等效的交流动态电阻,而不是直流电阻。

网友B:
对!

Tr1的Vgs确立,是由Tr1的特性曲线上Ids(Tr1)等于Tr2的IDSS时的Vgs(Tr1)。

计算直流工作点:假设输入Vi是0V,交流输出为0V 没有电流,那么通过Tr1的电流是IDSS(tr2),假设IDSS(tr2) = 4mA,用4mA在Tr1的Vgs-Id曲线上查表,可能就会得出Vgs = -0.1~-1.0之间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
先根据Tr2的Vgs=0,查IDDS(TR2),然后再查Ids(Tr1)=IDDS(Tr2)时的Vgs(Tr1)。
呵呵~

楼主:
看来合适的直流工作点,是管子能在交流输入条件下工作的前提。
流过负载的是输入的交流电流,而l流过TR1、TR2的直流电流始终是TR2的IDSS。应该这么理解。
“2、最终流到负载上的电流是,TR1的Ids减去TR2的IDSS”是不对的。

网友A:
看来合适的直流工作点,是管子能在交流输入条件下工作的前提。
流过负载的是输入的交流电流,而l流过TR1、TR2的直流电流始终是TR2的IDSS。应该这么理解。
“2、最终流到负载上的电流是,TR1的Ids减去TR2的IDSS”是不 ...
引用 楼主:

前面理解都对,最后一句跑偏了。

“TR1的Ids减去TR2的IDSS”也可以是交流。

网友D:
补漏..

支持10楼:

在还没有弄明白整电路的大体工作原理前,不要考虑小处的工作方式.

用戴维电流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你要先搞清楚电路的很多情况:
1.电路是源极跟随放大电路.
2.TR2所接的是负压.
3.输入,输出的公共参考点是地.-5V在这里只是辅助电源.

另有一点要提醒LZ的是:
放大电路分释一般要考虑两种状态:
静态与动态:

LZ所考虑2的问题就是静态时要考虑的问题.
静态时,TR1会有一个合适的偏置,使TR1的IDSS与TR2的IDDS中和掉(相等)
动态时,因为TR2不变,TR1也有固定量与TR2中和了,在动态分释时,TR2就是无穷大的.将不用再考虑他的恒流电流怎样了.; 也因为TR1用于中和TR2的部分在动态时也不用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前辈的详细解答。
1、“静态时,TR1会有一个合适的偏置,使TR1的IDSS与TR2的IDDS中和掉(相等)”

我觉得静态时TR1的Ids(<IDSS),与TR2的IDSS相等,但没有中和掉。

2、动态时,我对你解释的理解就是:输入的电压会直接达到负载。负载上得到的交流电流就是全部的交流电流输出。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D:
BTW

为什么说相等,却没有中和掉呢??
你试着从输出端看入去.
中和掉时表现为:两管间的电压为0V.

BTW:
TR2的作用,与差分放大输入级发射极下面接的恒流三极管工作原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lai832工程师:
我理解的中和是相互抵消的意思,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能理解错误的是,我觉得TR1和TR2的静态电流方向都是从上到下,都是同一个量,所以说中和不是很理解。

感谢您的不吝赐教。

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