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单片机接收串口助手发来的数据,存在数组里面,发送的数据长度不定。
疑问在于:直接存的话,后面发送的会把前面的覆盖掉,这样就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
比如你的缓冲空间长度为10,第一次发送0123456789,第二次发送654321,那么数组里面存的是6543216789,这样怎么得到第二次发送的数据?注意第二次事先并不知道发送多长的数据!各位有什么高见?除了弄个协议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不定长数据传输最好是先导有一个长度字段,用以判**面的数据到底有多长。这也是最基本的不定长数据传输协议。

网友B:
不定长发送数据,一定需要长度字段的。这个是基本要求

网友C:
同意2,3楼

网友D:
如果是ASCII码 可以通过控制字符来表征帧头和帧尾
如果是二进制 可以通过时间间隔来区分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