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操作系统的在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楼主(2010-10-07):
最近看到很多牛人在讨论51操作系统,还DIY操作系统。看了几遍发现操作系统是用定时器给任务分配CPU的时间和任务等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可是各位大牛在做产品的时候会用到所谓的操作系统吗?还是按照平常写,只要功能能实现就OK?

还有一个问题,自己编写好的头文件(*.c,*.h)要用的时候要放进同以文件夹,而且要添加到工程中,感觉很是麻烦。有没有办法像包含自带的头文件一样,只在程序加上#include“xxx.h”就可以了?

网友A:
采用定时器通常是最简单的分时系统。具体做产品完全可以不用操作系统,但可以借鉴一些操作系统的技术。甚至按直观的想法去做也许是最佳的方案。

头文件(.h)放在相关文件夹内即可,不用加入工程中去。系统一般会自动搜索并引入到工程中去。

网友B:
我们需要操作系统的方案,都用ARM9直接跑linux。目前ARM9也有很便宜的。

网友C:
串行程序处理器利用率不高。如果真的程序在等待一个事件那处理器就被那个子程序独占,而这时你有更急需处理的事情发生那就可能漏掉了。如果有操作系统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呵呵,我也在研究操作系统原理。想给51定制个操作系统。

网友D:
51的话直接用RTX51 TINY即可了

网友E:
只是RTX51TINY,是时间轮流式,不支持优先级操作,不过可以主动放弃CPU,⊙﹏⊙b汗,有重要的任务还是不能立刻得到运行呀,想要保证一个任务在确切的时间内运行,必须用抢占式操作系统

网友E:
我这里有汇编编写的三种操作系统,一种是时间片轮流式,支持主动放弃CPU,一种是优先级抢占式,支持主动放弃CPU,这两种,都采用了动态堆栈操作,节省空间,目标代码约300,400,还有一种优先级抢占式,采用了另一种堆栈管理结构,即直接切换任务堆栈地址,中断堆栈与任务堆栈分开的,这样可以节省很大的空间,任务切换的速度也非常快,目标代码仅300左右,如果LZ能看懂汇编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索取

网友F:
根据需要来选,51资源本来就不多,就像让你抗个100斤的沙袋跑1000米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不过我看着汇编就头疼。还是学好C语言吧,最近在把以前的程序改成模块化。很是痛苦,弄成模块后,很多程序就出问题了,模块化还是挺难的。我的程序目前还不大,就几百行,所以现在只是了解一下“操作系统”。至于汇编嘛,以后再看咯。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还好吧,这涉及到优化问题,优化的好,在51中照样跑的不错,至于要功能很强大的系统,如RTXFULL,UCOS那当然是用石头砸自己的脚咯,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