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子万年历

楼主(2010-10-07):
请教用ARM9开发板,裸奔电子万年历的大致步骤,谢啦

网友A:
LZ你问的这个问题貌似大了点!百度之吧!

网友B:
万年历的例程网上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C:
芯片内部有RTC 就直接用,没有的话就外接一个

网友D:
同问,VBAT不接,引脚悬空,只是外接32晶振,是否可以实现起振,RTC CCR 设置为0x11,就可以开始计数了了么?

网友E(2010-11-29):
路过就学习一下,活到老学到老吗。

网友F(2011-03-25):
楼主现在应该做好了吧

网友G:
大体方案得先拿出来吧

网友H:
6楼的那个是从1901到2099年的. 农历的万年历不是一般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