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电路应该怎么搭建,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2010-10-07):
请各位大侠看看图,此运放用5V电源供电,为什么输入电压为大于4.2V时候,输出只有4.2V呢?

网友A:
运放已经正向饱和。
移到模拟版面。

网友B:
用R-R输出的运放

楼主:
这个跟随还有什么用啊?
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最高值5V

网友C:
什么都有局限性的.
你想想,内部的输出管不用压降吗?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了.

楼主:
想不通,能不能说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D:
再仔细想想就通了,如果还是不通,建议改行。

网友E:
9V电源供电?

网友F:
建议在Google上搜  轨对轨,楼主要多看书啊!

网友G:
5V供电,想要输出5V只能选择轨到轨运放呵,给你SGM321的规格看看

网友H:
这个跟随还有什么用啊?
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最高值5V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不是跟随有没有用,而是你有没有理解实际运放的种类、特性和理想运放的区别。

网友I:
再理想的运放也无法做到完全的轨对轨,选择好点儿的运放,可以使电压衰减减小到0.2~0.3V

网友G:
没有那么大吧,现在轨到轨运放一般典型值也就是衰减不到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