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库太耗资源了

楼主(2010-10-07):
之前用STM8(没用库)和其他单片机做差不多功能的项目一般程序在40K以内,现在用STM32+库没做完已经近60K了(IAR 中级优化),看样子做完,64K Flash是肯定不够了,怎么差这么多啊?怎么搞啊,128K Flash的相差几块钱,BOSS又该不爽了!

网友A:
你可以不用库函数,直接对寄存器编程。

网友B:
以前用COSMIC,没用到的函数也会占用FLASH。
不知IAR如何。

网友C:
COSMIC算是个“少数民族”吧
MDK里面的ARM自家的C可以优化掉
IAR应该做得更好

网友A:
楼主谈的是STM32,COSMIC不能用于STM32。

网友B:
呵呵,楼主stm8和stm32混杂呀。
stm32的代码比stm8要大些也正常。

网友D:
用STM32库是方便,也是有代价的。但不用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凭现在ST提供的DATASHEET自己来弄,估计够呛。见议ST提供比较详细的每个硬件模块框图,这方面要向ATMEL学习.

网友A:
用STM32库是方便,也是有代价的。但不用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凭现在ST提供的DATASHEET自己来弄,估计够呛。见议ST提供比较详细的每个硬件模块框图,这方面要向ATMEL学习. ...
引用 网友D: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每一章都有各个硬件模块的框图。

网友E:
是呀!STM32  这款ARM芯片的库确实很烦人的。什么时候厂家的库能做的像其它单片机一样简单的库就好了。

网友F:
我不喜欢库  现在用 NXP的 m3  没库  用着一样爽

网友B:
我喜欢库,省事儿

网友G:
楼主如果想节省资源,可以考虑不用库,直接编程

楼主:
骑虎难下啊,不可能在项目完成70%的时候再把库去掉,动作太大了!没办法,用128k的吧,硬顶着上!给没开始的各位同仁提个醒:最好别用库!

网友H:
虽然很耗资源,但很方便

网友I:
如果楼主想节省资源,就直接对寄存器编程,如果想方便,就用库

网友J:
这个用库的确是挺耗资源的

网友K:
呵呵,楼主还好吧
我之前一个项目,用USB作IAP。IAP只分配了12K空间
后来IAP要加功能,需要15K,只好改USB库代码,硬是塞进了12K的空间

用库一般是在初始化时使用
优化时可以先完全不理会STM32的硬件,从纯软件的角度考虑,把对同一内存地址的多个操作合并起来,可以省掉很多代码

网友L:
本人也比较喜欢用库,挺省事的

网友M:
库省心但太耗资源

网友N:
调用了多少库函数才那么大的?我试着编译了一个ucOSII+STM32库,才7786字节。硬件初始化和任务里都调用了库函数。

网友O:
夏天不穿“库子”比较凉快

网友P:
我觉得库也没用多少呀,没用的编译器会自动裁剪。库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Q:
感觉库还是挺好用的,不过的确是耗资源

网友R:
本人是水平一般,,所以特别喜欢用库:lol

网友S:
直接对寄存器编程吧,这样还是比较节省资源的

网友I:
是很耗资源,但的确是很好用,所以有很多人还是选择用库:lol

网友T:
库是很省事,但是会让人不了解底层的结构,个人感觉还是需要了解底层的,可以针对现在的库,创建自己的库来用。

网友U:
楼主如果觉得耗资源,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