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LEA-5H设计RMC速度延迟问题

楼主(2010-10-0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用LEA-5H设计了一款导航仪,但是提取$GPRMC中的速度总是和实际的速度延迟1s,gps刷新率为4hz,其速度延迟应该是250ms,怎么延时1s,请高手给予指点。急急。。。。。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查找,发现是自己的原因。软件提取信息时解码造成的延时。

相关下载

网友A:
GPS的速度是根据一秒内的行驶距离计算出来的,所以输出来的速度数据肯定是上一秒的平均速度,本身就不精确,延迟是肯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虾有没有减小延迟的高招啊?

网友A:
如果真正实时采集车辆数据,只有通过车辆的总线采集才是最实时,单单的GPS没办法太精确,可以考虑增加陀螺仪,但是成本又会上去。仅仅做GPS导航仪的话,没必要这么精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的公司用的LEA-4S性能就很好,我们用的LEA-5H是升级版本,性能还不如人家。有点不服啊!

楼主(2011-04-28):
解码错误,上一组包括三帧,速度帧正好是此组的最后一帧。上一组的最后一帧即速度帧只能等到下一组到达才能解码,所以中间得等两组的间隙时间,即2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