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磁芯哪能买到?

楼主(2010-10-07):
看到很多小功率应用,直接在板上画线圈然后夹上磁芯.这个磁芯哪儿能找到?

网友A:
一般的磁芯供应厂家就会有,或者上电子市场找找,也可以用普通常规的磁芯来做。

网友B:
内事不决找二姨,外事不决问百度!

网友C:
内事决不找二姨,外事决不问百度!???
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