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线路板发霉的后果

楼主(2010-10-07):
卖出去的产品,一年两年后常有这样的产品退回,而且在那220V的整流电路上有打火现象,打火点间距是1mm,这种情况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过,是不是线路板发霉了,绝缘下降了。

网友A:
受潮所引起的。

网友B:
你布板的安全距离也太小了吧

网友C:
如果打火点两线间是220的电压,那就是爬电距离太小了。
你放到4mm一定没问题。

楼主:
线路板太小了,间距是小了点,请问要怎样的温度湿度时间能够模拟出来。

网友D:
不是发霉,是助焊剂吸潮变性。打火说明PCB安全间距不足,如果不能增加间距,要尽量选择高绝缘等级的PCB基材,同时焊接后要清洗PCB并涂布三防漆。

楼主:
我想在实验室里模拟出这样的发霉和绝缘下降,请问大家建议的参数和测试的手段。

楼主:
to chunyang
我们是没有清洗,清洗的成本大概要0.1元,太贵了。我们涂的漆好像也不太好,过段时间就更改为三防漆。
请问在什么条件下能模拟出上面的情况。

网友D:
模拟的成本会非常高,不现实。清洗用洗板水在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不是你想像的那么贵。

网友D:
模拟要在专门的环境实验室中进行,周期也很长,设备很贵,有那个闲心,问题早解决了。

楼主:
清洗我运行过一段时间,大型设备也买了(15万元,现已被拆了),大概要0.1元/只的清洗成本,我们10万只/天,不到万不得以吃不消的。模拟试验倒是可以做的,设备都有,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设置参数好,慢慢一种一种试的话明年也不知道能不能模拟出来。

网友D:
估计是成本合算或工艺有问题,使用合格的免洗焊料可不必清洗,但成本比清洗高,国内尚未征收严格的环保税,只有在环保压力下清洗的成本才更高。

网友E: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设计问题,不能头疼医脚。

楼主:
我们已用了免清洗助焊剂,深圳同方的TF-9000-2。

网友D:
不同的免洗焊料有不同的防潮等级,配方是不同的。
PCB设计是一回事,但焊料受潮变性也说明了生产工艺有问题,这样的焊料不说受潮后的耐压了,如果是低压微信号电路、高阻抗电路、高频电路等一样完蛋,而且会比打火更惨。

楼主:
谢谢chunyang!我明天去找厂家了解一下情况。

网友F:
如果是固定这个地方打火,不改板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板的时候挖条槽,把那里的PCB基板挖掉。看开关电源的板子,很典型的处理方法。

网友E:
LS正解,所以我才说是“设计问题”。

网友G:
如果是固定这个地方打火,不改板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板的时候挖条槽,把那里的PCB基板挖掉。看开关电源的板子,很典型的处理方法。
引用 网友F:

挖槽也是有条件的。

它现在距离那么近,只有1MM,即使能开槽也勉强,但还是不能掩盖距离太小的问题。

看图片,似乎那地方完全可以稍微再腾挪出一点距离出来,能腾挪到2MM以上再开槽,然后喷三防漆才稍微算可以设计通过。

另外,从它板子其它部分的图片看,整个板子是否受到酸性物质的腐蚀,应该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很多辅料质量太差导致。

呵呵,从LZ这个产品和回帖描述情况看,LZ公司是在做电子垃圾,成本压力很大,呵呵,建议LZ抓紧离开这个公司改行,不然待遇上不去。

网友H:
不能挪开一点点么。。1MM...

网友I:
基本的关系式:E = V / D

其中 E 场强,V 电压,D 距离。

同介质,击穿由 E 确定。故设计时V大了D必须随着增大。

网友D:
爬电距离要满足,开槽也是增加耐压的有效方法,但这仍然不能回避生产工艺不足带来的问题,变性的焊料挂在槽的两侧,除非槽足够宽,否则仍很难说。从楼主提供的图片看,大量焊盘周边明显变色,这不是打火引起的,工艺问题必需解决,包括绝缘设计和焊料,PCB该重新设计务必重新设计,焊接方面,要么引入清洗工艺,要么换合适的防潮免洗焊料,然后才轮到是否需要涂布三防漆的问题。

网友J:
4MM,没商量。

网友K:
爬电距离,安全间距都不合规。

网友L:
一般節能燂好象都有這個問題

网友M:
好产品=好的设计+好的生产工艺

网友N:
以前碰到过这种限制,在我的强烈**下,采用“架空飞线+热溶胶”的方式解决间距的问题……

网友O:
布板的安全距离也太小了

网友P:
貌似 是 单面板

网友Q:
20楼:这行总得有人做的,转行了,以后别的人还会有这个问题..

建议LZ多找些电源看看电源输入的走线.

楼主:
to yewuyi
感谢你的指点,但你说的我公司做电子垃圾,我不赞同,产品的质量是成本、质量水平、技术能力、行业水平等的平衡点,你是没有感觉到压力,我公司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是我们的技术能力、经验不到位。

楼主:
to chunyang
听过用过免清洗的助焊剂,没听说过防潮的助焊剂。
我们试过很多的助焊剂,在焊后对产品的性能多少都有点影响,后来用了这种后对产品的性能影响比较少,但板面比较脏,清洗成本太大了,领导也不重视,只是有影响时才拿去洗一下。搬了家后连那清洗设备也给拆了。退货回来的产品中这种比例还不少。

网友R:
回复 楼主:

极有可能啊!!

网友S:
确实经验不好,每月有这么多量,也算一家好公司了。
但是如果以后产品一直这样,最好的公司也活不了几年的。

这么大量的产品,怎么没有质量工程师呢?
连环境试验都不做?
就是像手机充电器产品,量够大吧?也要考虑220V的间距的。

网友G:
to yewuyi
感谢你的指点,但你说的我公司做电子垃圾,我不赞同,产品的质量是成本、质量水平、技术能力、行业水平等的平衡点,你是没有感觉到压力,我公司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是我们的技术能力、经验不到位。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是最好了,先手改善设计,其次纠正制程工艺。

网友T:
学习了,一直搞低压的东西,呵呵!

楼主:
环境试验也是做的,做做的要求太低了,也许和用户的环境是两回事,我们不但要符合要求也要解决客户应用中的问题。
加大间距已在设计中,已进入各种试验中。公司大了,责任重了,所有的更改都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领导都说是以质量为重,天天学别人的什么管理好,我们也要学习,但实际生产、评审的时候我看不死人这些领导还是偏向效率,除非实在说不过去。都是做表面工作的,中国的国情啊。
天天叫我们的质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提高我们产品的可靠性,但推进过程慢入蜗牛,都是出了质量问题后才推进一点点。也许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实力不足,也许是领导也有太多的难处吧。我能做的就是尽力。

网友U:
其实有时间可以看看UL840,对间距问题有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