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SM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要接两块外部RAM,均不是高速,其中一块比较慢。
分别用NE2跟NE3作为片选线的时候,当写完其中一块RAM马上写另外一块的时候
会把第一块的数据写乱。程序跟硬件应该都没错,因为只操作其中一块很正常。搞了1天解决不了,现在只能用一个NE与1条高位地址线进行译码来操作这两块RAM。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现在没时间折腾了,这几天就要把东西搞好,反正用一个NE能解决就先这样做了,以后有时间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