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C编程中的for循环

楼主(2010-10-07):
来位大虾给俺解答一下哈。。。问题如下:
我自己编了一个用89C52控制DS1302时钟芯片的C程序。其中在读写时钟芯片时用的for循环。如:void DS1302_InputByte(uchar Data)

{

uchar i;

ACC = Data;

for(i=0; i<8; i++)

{

DS1302_CLK = 0;

DS1302_IO = ACC0;
//
由低位到高位

DS1302_CLK = 1;
//
上升沿写入数据

ACC >>= 1;

}

}
uchar DS1302_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0; i<8; i++)

{

DS1302_CLK = 0;
//
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

ACC >>= 1;
//
读出由低到高位,只能移7次有效位!!!

ACC7 = DS1302_IO;
//
第一个数据

DS1302_CLK = 1;

}

return (ACC);

}
程序在编译时没有错误,但是用实验板仿真时时钟不走时。当2个把for语句修改成
for(i=8; i>0; i--)时一切正常。麻烦大虾解释下这两个for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都实现了8次循环吗?????
总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cond 0x80
#define minute 0x82
#define hours 0x84
sbit rs=P3^5;
sbit sclk=P3^6;
sbit sda=P3^4;
sbit ACC7=ACC^7;
sbit ACC0=ACC^0;
uchar time[8];
uchar Sec,Min,Hour;
ds1302_inputbyte(uchar dat)
//
写数

{

uchar i;

ACC = dat;

for(i=8; i>0; i--)

{

sclk = 0;

sda = ACC0;
//
由低位到高位

sclk = 1;
//
上升沿写入数据

ACC >>= 1;

}

}
ds1302_outputbyte()
{uchar i;

for(i=8; i>0; i--)

{

sclk = 0;
//
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

ACC >>= 1;
//
读出由低到高位,只能移7次有效位!!!

ACC7 = sda;
//
第一个数据

sclk = 1;

}

return (ACC);

}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rs=0;

_nop_();

sclk=0;

rs=1;

ds1302_inputbyte(address);

ds1302_inputbyte(Data);

sclk=1;

rs=0;

}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
uchar Data;

rs=0;

sclk=0;

rs=1;

ds1302_inputbyte(address|0x01);

Data=ds1302_outputbyte();

sclk=1;

rs=0;

return(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0);

Sec=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read_ds1302(0x82);

Min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4);

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timetostring()

{

time[0]=Hour/10+'0';

time[1]=Hour%10+'0';

time[2]=':';

time[3]=Min/10+'0';

time[4]=Min%10+'0';

time[5]=':';

time[6]=Sec/10+'0';

time[7]=Sec%10+'0';

time[8]='\0';

}

///////////////////////////////////////////////////////////

////////////////////////////////////////////////////////////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P = P2^7;

delay(int ms)
{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LCD_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pos(uchar pos)
{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uchar dat1)
{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init()
{
//LCD
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16*2
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

////////////////////////////////////////////////////////////////////
void main()
{

uint i;

lcd_init();

delay(10);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write_ds1302(0x82,0x00);

write_ds1302(0x84,0x00);

write_ds1302(0x80,0x00);

write_ds1302(0x8e,0x80);

while(1)

{

DS1302_GetTime();

timetostring();

lcd_pos(0);

for(i=0;i<8;i++)

{

lcd_wdat(time);

}

}

}

网友A:
都是8次循环,没有区别。
不过单片机有判零跳转指令,说不定第二种更高效,具体看反汇编指令。

确认一下真是因为更改下for就OK了?那就太奇怪了。

楼主:
2# fzu_csc  我也觉得一样的。  可是程序在仿真是就是出错。我都试了好几次了。。

网友B:
我还遇到过for(i=7;i>=0;i--)死机,改成for(i=8;i>0;i--)或for(i=8;i>=1;i--)就OK的。

网友C:
for (i = 0; i < 8; i++)和for (i = 8; i > 0; i--)两个循环的次数一样,但循环体内i的变化范围不一样,前者0~7,后者8~1。如果i只拿来计数,两者没有区别。

当i为无符号数时,它的值永远不小于零,因此for (i = 7; i >= 0; i--)铁定是个死循环。

另外,既然用了C语言,就应该避免使用针对特殊内核的寄存器来做变量,如ACC,有百害而无一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我明白,再循环体中没有用到i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的结果却不同。我也郁闷的很。。。。

楼主:
有仿真电路板的可以试试哈。。把问题写上了。。。。各位大侠谢谢了。。。。我用的是keil编译器。。。。

网友D:
LZ定义的i出现了很多的定义,有unchar,uint,int等;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你的编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