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这样串联可以么

楼主(2010-10-07):
一个输出52V电源供电给三个12V的小风扇,想将这三个小风扇串联起来,然后再加一个金属壳电阻分压限流用,基本上让电阻分到的电压在16V左右,不知道这样合理么?

网友A:
小风扇不能过压使用,要串更大的电阻,但电机最好不要串联,有48V的,或者加个简易串联稳压。

网友B:
电机不能串联,
因为不能保证负载、转速的长期一致性,最后会有的电压高有的电压低,电压高的最终击穿烧坏,然后其他的跟着烧坏。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最好是并联使用,每个风扇单独加一个串联电阻就可以了。
如果供电电压太高的话,还可以考虑适当的做一下稳压处理。

楼主:
电压确实是比较高,这三个风扇都是12V/0.34A的,功率也不小!如果是将52V 稳压成12V再供给小风扇,这个稳压电路要输出13W左右的功率,有较为简单的方案实现么

网友B:
电源改用DCDC即可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普通的buck就可以解决

网友E:
非线性的东西都不能串联使用.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