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廉价的测颜色的方法?

楼主(2010-10-0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貌似可以粗略,但估计即使能行也没多少实际意义!

用摄像头+简化点的图像识别是不是更好点!?

:),我乃绝对的外行发言,斟酌采纳

网友B:
LZ的方法区分大红大绿没问题,较接近的颜色就不容易分辨了

网友C:
一个光敏管 3个LED

网友D:
楼主必需说明测试要求和精度等,或者详细描述应用,不清楚指标谈方案将毫无意义。

网友E:
三个三元色滤光片,分别罩在三个光敏元件上
经过AD可得粗略RGB分量,查表可得色彩。
我想象的

网友F:
数字反像机就是三基色保存,报像头的方案好,便宜,可靠

楼主:
看来主张摄像头的不止一位啊。
可是,摄像头再便宜,总比几个光敏管贵吧?不要对我说是最差最差的垃圾摄像头。
还有,摄像头的耗电量也很大!
我没有明确说指标要求,因为我并不是想请大家帮我干活。我只是想提个话题,运动一下脑筋 :)

呵呵,貌似可以粗略,但估计即使能行也没多少实际意义!

用摄像头+简化点的图像识别是不是更好点!?

:),我乃绝对的外行发言,斟酌采纳
引用 网友A:

网友G:
中国人多啊,雇一个人,需要测的时候问一句“什么颜色?”这活不累也不要求学历,估计不用付很高的工资。

网友H:
像楼上这样说:
还不好上街度说:测试眼睛,看有没有色瞎,
说不定还有负工资支出呢.

网友I:
用低价位的摄像头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
要找个全色的光敏管是很难的。

网友J:
我测试过用一个光敏管加三个单色发光管的方案,轮流发光测反光强度,发现买到的光敏管对红光较敏感,对绿光没什么反应,装在智能小车上测障碍物的颜色勉强能用。

网友D:
看看光敏管的器件手册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K:
可以用彩色摄像头+decoder的方案,解码器输出的视频信号是数字ITU-BT601 或656格式的YUV数据,可以通过矩阵转换为RGB数据。

楼主:
我估计是因为环境光也进入了光敏管,造成很大的干扰。
我还是觉得楼主(就是我自己,呵呵)的方法更好:一个发光管+3个戴滤光片的光敏管,这样就把环境光也滤了一次。

如果你的东西还在,可以放到黑暗环境里实验一下。如果性能有大幅度提升,就说明我分析得对。

我测试过用一个光敏管加三个单色发光管的方案,轮流发光测反光强度,发现买到的光敏管对红光较敏感,对绿光没什么反应,装在智能小车上测障碍物的颜色勉强能用。 ...
引用 网友J:

网友J:
楼上,光敏器件的感光曲线都不平,一般对波长较短的冷(蓝、绿)光不敏感,而对暖光感应强烈,轮流照射测反光的方案本身就是为了剔除环境光的影响。

楼主:
楼上,光敏器件的感光曲线都不平,一般对波长较短的冷(蓝、绿)光不敏感,而对暖光感应强烈,轮流照射测反光的方案本身就是为了剔除环境光的影响。 ...
引用 网友J:

可是按照你的方案,环境光是不是直接进入了光敏管?
假设你用红光照射目标,那么进入光敏管的包括两个东西:
1、目标反射的红光
2、环境光

楼主:
颜色传感器有数字的TCS230,模拟的RGB三基色。
引用 网友L:

查了一下,此芯片居然是用不同的频率来表示颜色!这个,不太好集成吧?
假设是用编码来表示颜色,就比较容易和PC机、单片机集成了

网友M:
一个光敏管 3个LED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大奖赛一等奖获奖作品的方案,日本人做的,非常的巧妙.呵呵....

网友M:
当初日本人得奖的产品好象是变色龙,
能根据检测到的颜色而改变自身的颜色。

网友J:
可是按照你的方案,环境光是不是直接进入了光敏管?
假设你用红光照射目标,那么进入光敏管的包括两个东西:
1、目标反射的红光
2、环境光
引用 楼主:

你还没想通,比如我要测物体的红色分量,那么,先测三灯全灭时的亮度,这时候测出的当然是环境光造成的光照强度,接着,亮红灯,这时测出的是红色反射光与环境光叠加的光照亮度,这两个值在软件上做个减法,物体的真实红色分量就出来了。如果还看不懂,也没办法了,俺水平有限。。。

楼主:
你还没想通,比如我要测物体的红色分量,那么,先测三灯全灭时的亮度,这时候测出的当然是环境光造成的光照强度,接着,亮红灯,这时测出的是红色反射光与环境光叠加的光照亮度,这两个值在软件上做个减法,物体的 ...
引用 网友J:

那就来继续分析:
假设环境光的总强度是E,其中红色分量的强度是Er,显然 E>Er
我们假设红灯照到物体再反射入光敏管的强度,和白灯照到物体上反射再经过红色滤光片进入光敏管的强度,是相等的,均为Or。
那么你三灯全灭时收到的光强是 E
然后开红灯,收到的光强是 E+Or
所以你的信噪比是:((E+Or)-E)/E = Or/E
但是按照我的方法,先三灯全灭,收到的光强是 Er
然后开白灯,收到的光强是 Er+Or
所以我的信噪比是:Or/Er
你说哪个好?

网友J:
楼上的推论建立在不合理的假设之上,应该假设红灯的光功率与白灯相等,否则我加多颗红灯,“信噪比”不就又高过你方案了吗?其实加滤色片的方案我也在智能小车上测试过,因为光功率损失严重,探测距离极短,没有实用价值。
我认为影响颜色判断结果的最大因素是光敏管的感色特性,不是别的。
除此之外,对工程师来说,生产成本、需要的AD通道数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到此为止,扯皮无助于水平提高。

网友N:
LED的发光一致性不是很好,光谱又是非线性、老化等等原因,你做出来的产品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O:
你还没想通,比如我要测物体的红色分量,那么,先测三灯全灭时的亮度,这时候测出的当然是环境光造成的光照强度,接着,亮红灯,这时测出的是红色反射光与环境光叠加的光照亮度,这两个值在软件上做个减法,物体的 ...
引用 网友J:

记号:lol

网友O:
楼上的推论建立在不合理的假设之上,应该假设红灯的光功率与白灯相等,否则我加多颗红灯,“信噪比”不就又高过你方案了吗?其实加滤色片的方案我也在智能小车上测试过,因为光功率损失严重,探测距离极短,没有实用 ...
引用 网友J:

弱问:光敏电阻代替光敏管是否可以?

网友J:
楼上,我没测试过光敏电阻,不知道感色性能如何。

网友P:
我记得有一个颜色传感器,可实时脉冲输出红、绿、蓝三色亮度,几十元吧,很准确

网友Q:
难的是干扰和光信号处理,理论上实现没多大问题,实际操作非也

网友R:
颜色传感器有数字的TCS230,模拟的RGB三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