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08):
方向应该一样

大小跟线2、线3的回路阻抗(干扰频段下的)有关系
阻抗越大,同样的干扰源,影响越大。

网友B:
既是干扰,就是无法完全确定大小和方向的无用信号。

楼主:
问题如图

网友C:
4楼:
线2和线3对地阻抗明显不一样,所以变压器右边有线1传来的干扰信号。不过,多么大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