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 Rolling Code

楼主(2010-10-08):
义隆单片机在烧录的时候,有个Rolling Code,请问在程序里面怎么读取这个码,用什么指令,这个码存在什么地方?可以的话给个范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义隆官方的讲义,请参考
有问题,继续讨论

楼主:
Rolling code的支援指令:MOV A,K    RETL K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新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