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Protel 99 PCB要开漏锡槽LAYOUT时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0-10-08):
像PCB 上的一些接线焊孔,希望在过了波峰焊后焊孔不要被焊锡阻住,需要在焊盘上开一个流锡凿,请前辈们说一下该怎么画好?

网友A:
不要被焊锡阻住,只能在焊接前贴纸。焊接后撕掉。

网友B:
用KEEPOUT层画一条线 放在焊盘上面就行了 不过我公司的工人反映 有点难上锡

网友C:
4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