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载波通信和485的疑惑~~~大虾进~~~~

楼主(2010-10-08):
主控制器只有一个串口,多路子系统(电力载波模块+MCU)都是串口TTL电平的,我想如果一个串口接收多路子系统的信号,232通信是不行的,而485是一点对多点的方式倒是可以,但是子系统是在电力线上传输的,子系统和主控制器都加上MAX485芯片后到底属于载波通信还是485通信啊,呵呵,小弟想不明白,忘指教~~~

网友A:
485 232只是电平转换,与是不是载波通信没有关系!

网友B:
电力载波已经可以远传了,没必要485了。
你的系统应该:

主控制器--电力载波模块---传输线---分系统电力载波模块1--分系统mcu1
                                             ---分系统电力载波模块2--分系统mcu2
                                             ---分系统电力载波模块3--分系统mcu3

网友C:
据我所知电力载波只能在同一个变压器内进行通讯。超出一个变压器范围就不能能通讯,。

楼主:
回复 3楼:
加485不是为了传输距离,是为了多点通信,因为我的载波是分别为ABC三相线上的,所以主控制器+1个电力载波模块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4楼:
我的也是在同一个变压器内进行通讯的

网友D:
电力载波抗干扰能力咋样呢?

网友E:
电力线载波抗干扰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