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升压方案

楼主(2010-10-08):
1. 转换效率尽量>85%
2. 输入3.2- 4.2V,输出3.8-4.5V可调

现在是用单片机PWM直接驱动的升压,不知效率能到多少?

网友A:
效率与是否使用单片机控制无关。
影响效率的
1、电感L1的直流电阻。
2、MOSFET的导通电阻。
3、整流管压降。

网友B:
楼主电路中的那个采样电阻都会耗去不少能量,MCU本身的功耗也过大,除非你的MCU本是做它用的,最佳的方案是采用DCDC芯片,去LT等的官方网站选型吧。

网友A:
确实,这么简单的电路使用单片机有些浪费。
给电池充电,有专用的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C:
LZ这个图可能只是一个方案中的部分,MCU的PWM闲着也是闲着了,可能就不想加钱用DCDC芯片了吧。

如果想效率高点,还是要适当提高点PWM的频率,当然,太高以后又反过来影响MOSFET部分了,所以只能是适当提高,具体提到多少,PWM频率高了,就可以选择更小的电感。

网友C:
输出反馈的采样电阻部分消耗不会太大,电阻都是M级别的了,但那个电池过流检测的1欧姆消耗就不好说了,如果刚开始电池电量很少,开始充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的话,那消耗也是比较可观的。

一般电流采样电阻都是10~100毫欧级别,LZ可以改小它。

网友D:
用MCU有點大材小用,不如用DC-DC芯片,請看這些資料能否合LZ的要求

网友E:
这样的升压IC很多啊
      不过感觉用芯片来控制要好!
           QQ 328885056        13632652371  王生!

网友F:
多谢7楼的资料

网友G:
7楼给出了泉芯的一款规格,挺佩服这家公司的,能把DC-DC的价格做到含税3毛以下,确实了得!产品品质如何没用过不敢说,有哪位高工用过并出过批量的,来评价评价呵

网友H:
MCU能输出多大电流啊?直接驱动MOSFET?

网友B:
MOS管是电压驱动的。

网友H:
栅极电容不用电流充电?

网友A:
13楼:
现在的MCU,高低电平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mA,频率不太高的话,够用了,频率高则不行。
楼主的图,MOS门极串联了100欧电阻,电源电压不到5V,故电流峰值不到50mA,大概是40mA的样子,勉强够用。

楼主:
小功率驱动,用不着大动干戈,但效率却非常重要,如果DC-DC芯片具有恒流功能,那就用不着MCU了。

楼主:
我是要挑战效率极限,从前端DC-DC到后端的充电电压控制(或恒流控制),在可能的情况下达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