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视频

楼主(2010-10-08):
最近在做可视对讲,在调节视频质量时,总觉得无处下手,用那些电视测试图,也只能调节一下色彩和对比度,噪点等视频质量方面都没有办法调整。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量化调节的。

网友A:
电视测试图是可以测试分辨率、噪点等的,关键是要选适当的测试图,不同测试图的目的不同,你先在网上仔细搜搜测试图的相关知识,知道了不同测试图的目的后自然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另有专门的电视测试图信号发生机,可以基于该仪器调整所有视频的相关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推荐一些这样的网站,论坛

网友A:
这个你要在网上搜,具体哪个网站俺也不清楚,早就不搞家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