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智能小车要用到什么知识

楼主(2010-10-08):
我对机器人非常感兴趣,在论坛上看到大侠说先从智能小车做起,从暑假开始自学单片机,现在也正在学模电,但总觉得没什么目标,所以想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做出个智能小车,让自己边学边做,苦于不知道要学什么,各位大虾指点指点吧!

网友A:
只要你会简单的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楼主:
简单的单片机控制?我怎么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来做我无从下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现在要做一个车子出来,后面你自然就会了,

楼主:
我模电刚开始学,单片机也才一两个月,就做得出来吗?我主要是想知道要用到什么知识,然后边学边做,像传感器什么的我一窍不通

网友B:
LS努力,一定能做得出来!

网友C:
楼主单片机学习先从简单项目开始,如控制灯、键盘输入等!主要了解一下单片机的控制原理!可以先看看51汇编编程,然后学c语言编程!做几个项目,项目自己找!单片机是玩出来的!我刚学单片机时没设备做实验一直看书了,但是一直云里雾里的,后来做实验后才明白不少的东西!

网友D:
先驱动L298电机驱动芯片,然后在加传感器。我也在做

网友A:
引用版主的话   “单片机是玩出来的!”

网友E(2011-08-04):
传感器技术、单片机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c语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偶也是啊  看来我俩情况灰常像    不过我现在单片机还没学完  先慢慢研究着   顺便把平衡小车给焊接起来

网友G:
边做边学,遇到不会的在查资料,这样我感觉学的比较扎实,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

网友:
学完单片机后,先做寻迹小车(搞清楚每一部份的功能),然后慢慢的加功能如:避障,寻光,灭火(是不是有一点智能的意思?如果你单片机学的好的话,看资料第一个慢一些,后面的半天搞定)红外,蓝牙控制,然后再学一下舵机的控制,再进军处理速度更快的单片机。尔后学一下wifi,摄像头.
PS:有钱的话可以做一下人形机器人。

资金紧张就做小车,再加机器手

网友H(2012-06-08):
对啊,慢慢学习吧!一定要动手

!!!!!!!!!!!!!!11

网友I(2013-07-22):
找个时间,也想自己做做玩了。

网友J:
楼主可以网上搜一些教程,跟着边做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