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CPUu

楼主(2010-10-08):
想选择一种可靠性高的单片机,哪种好?

网友A:
FS,PIC,ST,Infineon...

网友B:
只要是一线大厂的,自然都能得到质量保证。

那个STC就不要上来混眼球了。。。

网友C:
老姚没上来pk老叶?

网友B:
:),俺才不搞PK呢。。。

不过,不怎么就是不怎么样,怎么吹水也是不怎么样。

网友D:
一般不是芯片的问题,上面的单片机都是大公司的产品,质量不可能有问题,关键看是谁用这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