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08):
请高手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它有哪些问题,我用PWM波来驱动这个桥式电路,使输出随占空比大小而改变。可该电路,电压输出并不跟PWM波的占空比呈线性关系。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Q2的必要性?

网友B:
不是Q2的必要性,而是Q2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C:
请先把电路理顺理清楚了再问。

楼主:
Q2如果没有,这个电路输出就不会改变!

网友D:
Q2不要,Q1改为PNP再试试看。

网友A:
建议从最基本的buck拓扑中着手,Q1Q2的搭配不行,不用换成p管也可以的啊,你的输入有没有跟后面的buck共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共地的,并且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接好以后三极管很容易烧坏,我用的是中功率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可以达到2A的,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烧呢?

网友A:
是共地的那你的Q2可以完全不要啊,那你现在烧掉三极管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9# omi_liang 就是上面的那个图,Q1烧的很明显,连上就冒烟。

网友A:
烧掉三极管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呢?没用重新贴图啊

楼主:
11# omi_liang 大哥看一下这个图,这是我重新连的,R5是10欧的负载,此时PWM占空比最大时,输出最大为8.87V此时Q3集电极的电流最大能达到1.42A,我用的是中功率三极管,资料上说集电极电流最大为2A。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否会烧点三极管。我实在不敢怎么连实际电路了,烧了太多管子了。

网友A:
不要用三极管了,换成mosfet吧,这样算来算去的,麻烦,你这个驱动三极管的电路哪来的,怪怪的样子,你有看过这个管子的datasheet吗?放大倍数是多大?是1.4A吗?

网友A:
怎么我看到的datasheet是最低170倍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连的MOSFET管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mosfet的驱动电路,不是随便接的,何况你另外一张贴里面的电路不是一个正规的buck电路,mosfet的短路电流太大了,不是这样设计的,应该参考最基本的buck电路

网友E:
是接法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