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08):
如果一个纽扣电池的电压为2.2V,给MCU及射频电路供电,当射频要发射是,电流变大,到30mA,持续时间2mS,这样会导致,电池电压变低到2V,芯片不能工作吗?
如果是,我该怎么做?

网友A:
纽扣电池我记得是1.5v吧?你设计不能考虑电池满电的时候工作正常,要考虑电池正常消耗的时候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看你描述的我怀疑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不行我看加个电容可能会好点。

楼主:
我就是考虑最差的情况的啊。纽扣电池cr2032 2.2V
~3V,当2.2V的时候,如果输出最大的电流,我用仿真过,电压可能变到1.9V
多,而单片机及射频芯片的工作电压时2V~3.6V,持续时间较短,但这样会导致单片机复位吗?
回复 网友A:
还有你说的加个电容,这样可行吗?

网友A:
cr2032这个好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是那种很小的,我记得叫银锌电池。你这样说,人家不看仔细要误会的。另外加个电容我估计肯定会好点,因为你2ms供电下,电容短时间可以作为个电池用,关键电容容量要选择合适,还要考虑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池损耗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B:
这种电池的输出电阻都不小

支持LS

网友C:
电源波动过大会使MCU和射频电路复位或工作异常,加大滤波电容可以改善,但要付出体积的代价,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适当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必须加电解电容吗,不能加瓷片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上说,锂电池是纽扣电池的一种啊!

网友D:
好象  不一样的   功率  电压  都不一样啊

网友E:
并个470uF的电容就差不多了,2mS X 30mA / 0.2V = 300uF。瓷片/独石的很难找到这么大容量的。
纽扣式电池是结构类型统称,有很多纽扣型的一次锂锰电池和二次锂离子电池、碱性锌锰电池、镍氢电池,很早以前的那种银锌纽扣电池,成本太高早就没有人用了。
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不好加这么大的电容,加个22/47uF的贴片钽电容或者10uF的独石,另外电池停止正常工作的电压提高为2.25V~2.3V,看锂锰2032的特性,2.3V时剩余容量也没多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电池资料上容量210mAh,就不可能完全被用完罗?如果完全用完,电压应该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