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感应电动势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是4个MOS做H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now,现在有个问题;我的电机是拉弹簧的,当电机把弹簧拉紧时,如果突然断电,弹簧把电机拉的很快,太危险了,
如果在突然断电的时候把电机的正负极短接就不会出现这中问题。请求高手有什么的电路可是实现目前我断电,将电机两极短接的的功能,注意电机的正负极是会变的奥,
用继电器常闭触点可以实现,但目前我电路已经设计出来,有没有其他的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继电器常闭触点应该是 比较简单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