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上路,太难了,有个小问题来劳烦大家

楼主(2010-10-08):
这个流水灯程序用户proteus仿真时,开始时前两个LED间隔时间好像比较短?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劝你买洞洞板,从最小系统做起吧,那样才学到真东西。

网友B:
在硬件上 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C:
软件毕竟不是真实的,它是用一些算法在上面,载体是计算机,这些都有误差的,最好还是自己动手做一块板子吧

网友D:
你也是新手啊 跟你讲 只有靠自己 加油

网友E:
LZ,把仿真文件里那万恶的扬声器删掉,你再仿真,保你不会出错。。。。。
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keil里的debug调一下先,debug没有错,那就是Proteus的问题了,Proteus这个东东还是可以用,不过可信度好像没有keil高。
俺学51也是一个人在路上,也是玩Proteus,没有搭过实物,所以到现在俺还是菜鸟,因此俺也强烈建议上实物。

网友E:
忘了提醒LZ了
LZ发帖的时候可以把程序和图帖出来,
这个小问题,没有几个人愿意屁颠屁颠跑去下你的附件,帮你差错的,又不给人家工资
俺跑去看你的附件是因为你的经历貌似和曾今的俺一样
PS:你的C写的和我写的一样惨不忍睹,建议多看看高手的c怎么写的。

网友F:
我从零开始学51单片机、c语言20多天了,用的STC芯片,累计烧录的次数637次。即使是简单的小程序也烧录进去看看结果。

网友G:
建议实物,,单片机,,实物才是硬道理~~

网友H:
没有实物单片机是学不出来的,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学了3年单片机了,到现在还是个菜鸟,悲哀啊。

网友I:
新手就不要用Proteus啦..我以前被它害了不少.

网友J:
靠自己,嗯嗯

网友K:
我从零开始学51单片机、c语言20多天了,用的STC芯片,累计烧录的次数637次。即使是简单的小程序也烧录进去看看结果。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学51的时候也是这样,烧录1000多次,最后不能再烧入了才发现是到极限了

网友L:
连个说明文字都没有啊,P23是控制什么的啊??与你那流水灯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哦!多谢了!改天也去搞块去!

网友M:
用万用板搭个硬件会好些。

楼主:
那个家伙腿有点太多了吧?:lol

楼主:
貌视插不了很深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