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查查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0-10-08):
仪器上有个小插件坏了,打开后里面是一个SO-8 的贴片,大家帮忙给认认这是个什么芯片
正面的字符
第一行:4128BW。其中BW两个不太清楚,也有可能是8W,8N什么的
第二行:(ST的标志)L224N
反面的字符
第一行:24281NA
第二行:M209433

我怀疑是个24系列的E2PROM,但不确定,而且不知道型号,
也没法确定具体的容量,没法子找兼容的型号,修仪器用,挺急的,大家帮个忙

说一下接线
1、3、4、7 接在一起接到插头的1,估计可能是GND
2、8 接在一起接到插头的4,估计可能是VDD
5脚接到插头的2,估计可能是SDA信号
6脚接到插头的3,估计可能是SCL信号

网友A:
要是ST的E2.就只有M24128-BW了,看看正面第一行前面有M2没有

楼主:
俺也怀疑是24128,但正面确实没有M2字样,我仔细看过的
另外,也查过24128的手册,没看到贴片的型号识别方法,所以,仍然无法确定::(

网友B:
放编程器读一下。贴片前面不写很正常。

楼主:
原来的芯片坏了,中间都裂开了,读不出来东西喽,这个办法没法用啊

网友C:
是M24128BW。
LZ请善用google的图片搜索,可以找到M24128的实物图片和包装标签,都有关于marking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