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路参数

楼主(2010-10-08):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要当VDD电压为2.5V以上时,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低于2.5V时,三极管截止,先暂时设R2为2M,求R1的值,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是太不稳定了,有2.6mV/°C的温度系数.
假设三极管Vbe=0.6V时三极管导通:
则VB=2.5-0.6V=1.9V,这个是临界值,那么流过R2的电流为1.9V/2M,这时三极管还处于微导通状态,可以认为三极管E-B间尚未有电流通过,R2上的电流全部从R1流下,于是R1上的电流就R2上的电流,有R1=0.6V/(1.9V/2M)约=63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