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03程序丢失

楼主(2010-10-08):
小弟收到日本客退品,发现CY7C63803芯片内部程序有问题,用软件一查发现checksum不对,而且每查一次就改变一次,重新写入程序又恢复正常。
头疼的是在公司怎么折腾也不能把一块好片子弄坏,请高人教我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程序有问题吗?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A:
哈哈,日本客太厉害咯。

网友B:
还有这事?!

网友C:
这几天看到日本两个字就生气!

网友D:
还是看一下代码是否有问题吧:(

楼主:
有人说可能是用用24M的时钟引起的,不知道有没有根据啊!

网友E(2011-02-24):
请问你这个芯片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用这个器件也出现程序丢失现象,产品发到客户那里造成程序丢失了现象,在家里怎么搞都不复现程序丢失,请问这颗芯片烧录的引脚是那几个银脚,烧录时电平需要多大?可以ISP形式烧录吗?

网友F:
Running the CPU at 24 MHz requires a minimum voltage of
4.75V. This applies to any CPU speed above 12 MHz,
Datasheet 这么讲的

网友F:
7# lvjinye 烧录用的是D+ D- 脚,要5v电平,支持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