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没有Vref ?

楼主(2010-10-08):
只有100pin的,才有?
如果想精确一点,只能外部低噪声供电,一个ref芯片连接ADC一路,只能这么干?
成本啊.........

楼主:
看了帖子,好像可以aVdd连接ref芯片。

Vdd连接普通5V........

继续。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ref芯片连接ADC一路?????参考电压不是就一个吗?难道多路AD就要多个参考电压吗?

网友B:
不是吧,接一个vref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