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容放电时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用AD采样 电容的放电 ,25V左右,经过电阻分压后,进行采样,但有纹波,误差有些大。在硬件和软件上该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电阻电容的参数要合理
分压电阻不要太大,一般控制在100K左右,如果你的25V是变化的控在在几十K。

软件上可以采用分时读取的方法,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