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V转3.3V的LDO,电流能达到500mA的

楼主(2010-10-08):
请大虾们推荐一下什么IC合适,SOT23封装的,之前用XC6206(因为板子小),带负载能力差了些。谢谢!

网友A:
(5V-3.3V)*0.5A=0.85W
SOT23封装的功耗做不到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有没有接近的,那理论上SOT23能做到多少W?

网友B:
理论值是800mA,这个是规格书上面写的,具体为什么是800mA我也不清楚,不过功耗那么大,如果不怕热的话,还是可以试试的,毕竟不用怎么设计,建议换个封装大点的,有散热片的

楼主:
主要是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已经量产的东西,要改PCB现在也不现实,请问5楼你说哪个能达到800MA,是什么型号!

网友C:
要800mA吗,我们这里有几款达到500   600 700 的LDO
           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QQ328885056      13632652371   王生

网友D:
SOT23封装的没有那么大的输出电流吧。

网友E:
sot23/5  Pd 0.4W
sot89     Pd 0.55W
sot223   Pd 0.8W  或0.9W(有散热片)

网友A:
都说了SOT23封装做不到这么大的功耗
SOT23封装的热阻大概为220°C/W,考虑环境温度Ta=25°C的话也就0.45W(Tjmax=125度),如果要用到50度的环境,也就0.35W。按这个功耗算的话,最大输出电流=0.35/1.7=205mA。目前各厂家SOT23封装的LDO最大的输出电流一般就在250mA,想要更大输出电流的话改PCB换封装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F:
楼主参考11楼和12楼的,每种封装都有其最大功耗的

网友G:
可以用ASM1117,电流达到800毫安。。。。。。。。。。。。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lyjian,希望以后能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H:
lz朋友
功耗肯定是有的,我传了份资料你可以参考下
qq:401575712
tel:15914107194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第一次上来发帖就有这么多热心人士,非常感激!!

网友I:
建议用AS1117,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75408947,MSN:hongyijianke@hotmail.com,联系电话:13522938804

网友J:
SOT23的可靠性太差(Ioutmax=1a,Iout=500ma),这种指标是有一定条件的,建议用252封装。

网友K(2012-12-15):
ADI公司的ADP1713似乎可以,具体不记得了,你看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L:
建议最好用降压DC-DC,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BL8022--同步降压,小封装SOT23-5。

BL8568--500mA LDO,关键要看芯片本身功耗能不能承受。

DS_BL8568--500mA High PSRR,Low Noise,Fast Response Linear Regulator(EN,V1.1).pdf

DS_BL8022--800mA 1.5MHz 7V 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EN,V1.0).pdf

网友M:
飘过一下阿

网友N:
金升阳的K7805-1000,或者K7805-500;1000的能达到500mA+

网友O:
TPS79533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9533
TPS73533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3533
这样的器件很多,对噪声PSRR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