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C代码,编译器反汇编后效率会高

楼主(2010-10-08):
怎么写C代码,编译器反汇编后效率会高??

网友A:
固件库可以提高编程效率,但降低了运行的效率。
楼主的问题优先要打开优化级别。
再就是少用宏。当然宏替换除外。

网友B:
函数调用少些,位操作多些,不过程序可读性就差了,lz自己平衡吧,还有多看看汇编,知道C与汇编对应的语句也许会对编程有大帮助

网友C:
汇编的执行效率会高一些,C语言的可读性好一点

网友D:
ls都是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A:
对c语言和arm,实际是没有“位”之说的。

楼主:
ls能给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E:
老hot的说法有些绝对了吧……?位绑定难道不是用于原子级位操作?

网友A:
自己编译后看汇编即可

网友F:
需要优化代码吧

网友G:
在每次编程的时候最好都看看汇编
看那条C语句执行的条数比较多
怎么加快代码的执行速度
有点(写的时间长了就好了)废话

网友H:
这个得多写代码,多调试,自然会有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