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串口接收到的数字字符如何转化成16进制?

楼主(2010-10-08):
(无正文)

网友A:
你接受的是0-9吧?那减去相应的ASCAL码不就转化为10进制了吗?然后再移位,再或一下都!

网友B:
有相关的库函数应该!

网友C:
要么如二楼的,如三楼,要么自已写函数。
switch(your char)
case '0':temp=0;break;
...
case 'F':temp=15;break;

网友D:
这个例程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E:
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