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y中断的几个代码的疑问

楼主(2010-10-08):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void)//中断处理函数
{
U8 key;
U32 r;
EnterCritical(&r);
if(rINTPND==BIT_EINT1)
{
  //Uart_Printf("eint1\n");
  ClearPending(BIT_EINT1);
}
if(rINTPND==BIT_EINT4_7)
{
  ClearPending(BIT_EINT4_7);
  if(rEINTPEND&(1<<4))
  {
   //Uart_Printf("eint4\n");
   rEINTPEND |= 1<< 4;
  }
}
if(rINTPND==BIT_EINT0)
{
  //Uart_Printf("eint0\n");
  ClearPending(BIT_EINT0);
}
if(rINTPND==BIT_EINT2)
{
  //Uart_Printf("eint2\n");
  ClearPending(BIT_EINT2);
}
key=Key_Scan();
if( key == 0xff )
  Uart_Printf( "Interrupt occur... Key is released!\n") ;
else
  Uart_Printf( "Interrupt occur... K%d is pressed!\n", key) ;
ExitCritical(&r);
}
附:
EnterCritical
mrs r1, cpsr
str r1, [r0]
orr r1, r1, #NOINT
msr cpsr_cxsf, r1
MOV_PC_LR
;restore cpsr, r0 = address to restore cpsr
EXPORT ExitCritical
ExitCritical
ldr r1, [r0]
msr cpsr_cxsf, r1
MOV_PC_LR
看不懂 EnterCritical    和ExitCritical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麻烦哪位大哥  帮忙解释一下  感激不尽啊
另外就是这上面的_irq是什么作用?

网友A:
__irq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是中断处理函数,cpu要在函数退出时做状态切换。
enter和exit那个主要是为了保护。
还是先去看看基本的东西,理解简单操作系统的一些原理以及cpu状态切换的一些知识,现在即使有人讲了一样还是不明白。

楼主:
多谢xinzha指导 我是学机械的 跨行做这个 也没学过操作系统 见谅  现在急着做产品出来 也是现学现用  确实是浮躁 也是迫不得已啊  希望大家多体谅下
2# xinz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