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PIC16F877A读写过PS2轨迹球吗

楼主(2010-10-08):
有人用PIC16F877A读写过PS2轨迹球吗?我这二天在搞这个,只能写数据,读数据就出错,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搞过,有的话指点下,因为时间比较紧

网友A:
有协议自然就能读。

问问题,就应该说明问题具体在哪里?

直接甩了一个标题,就让别人回答你,别人怎么回答你!?

例如:谁做过航天飞机,现在只能发不能收,不知道有谁做过没有,做过的指点一下。

请问,即使有人真做过,他该如何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楼主:
说得有道理,目前PS2协议我没有找到很完整的,找的的也是描述不一致,我现在是发0XF4可以启动PS2轨迹球,也可以收到轨迹球发回来的0XFA数据,这说明轨迹球已经启动,我下拉时钟线抑制轨迹球发送数据,当我上拉时钟线接收轨迹求发送的数据包,接收数据包是可以接收,但是收到的数据包是不准确的;我想请问的是轨迹球发一个数据后时钟线和数据线是不是一直保持到下一个数据的起始位,因为没有确定所以不是很清楚,我尝试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877A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供应商给资料有问题,按照完整资料做就没有问题,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