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最小系统

楼主(2010-10-08):
谁有STC89C52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啊?麻烦发给我一张吧,急用!!谢谢!谢谢~~!!我的QQ:963240562

网友A:
STC的数据表单上就有吧

网友A:
最小的,用内部晶振的,用内部复位的,只要接个电源就可以了,复位脚接地。

网友B:
百度----宏晶科技官网----stc89c52.pdf-----里面有最小系统

网友C:
大哥,要看DS啊~~~~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89C51RC-RD+_GUIDE-CHINESE.pdf

如是RD型的,可将复位脚接1K到地。另89系列好像不是内置RC振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