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相全桥驱动电路变压器怎么绕制

楼主(2010-10-08):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一下,移相全桥采用3875驱动,得到四相脉冲.需要变压器进行隔离和放大,但是脉冲信号加到变压器上经过变压出来就变成了正弦波(也就是原边为方波,副边为正弦波,频率均为100kHZ).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变压器的电感过大了?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刘胜利老师书上有

网友B:
与分布电容关系很大,其次是漏感。
方波成了近似正弦,是因为方波中高次谐波丢掉了。高次谐波保留得越好,输出波形就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