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下菜鸟,请大家说说按键消抖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08):
判断按键后延时15ms左右在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如果仍然是按下就按键有效,反之就是抖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配置了PIO为输入中断,这样一旦按键按下就进入中断了,就无法进行消抖判别了啊,是不是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在中断里设个标志位,延时后如果按键还是按下,就把标志位置一,反之为0,在主程序里查询这个标志位

楼主(2010-12-31):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