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菜鸟,请大家说说按键消抖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08):
按键电路:常用的非编码键盘,每个键都是一个常开开关电路。

按键消抖:

通常的按键所用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当机械触点断开、闭合时,电压信号小型如下图。由于机械触点的弹性作用,一个按键开关在闭合时不会马上稳定地接通,在断开时也不会一下子断开。因而在闭合及断开的瞬间均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如下图。抖动时间的长短由按键的机械特性决定,一般为5ms~10ms。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参数,在很多场合都要用到。

按键稳定闭合时间的长短则是由操作人员的按键动作决定的,一般为零点几秒至数秒。键抖动会引起一次按键被误读多次。为确保CPU对键的一次闭合仅作一次处理,必须去除键抖动。在键闭合稳定时读取键的状态,并且必须判别到键释放稳定后再作处理。按键的抖动,可用硬件或软件两种方法。
<1> 硬件消抖:在键数较少时可用硬件方法消除键抖动。下图所示的RS触发器为常用的硬件去抖。

图中两个“与非”门构成一个RS触发器。当按键未按下时,输出为1;当键按下时,输出为0。此时即使用按键的机械性能,使按键因弹性抖动而产生瞬时断开(抖动跳开B),中要按键不返回原始状态A,双稳态电路的状态不改变,输出保持为0,不会产生抖动的波形。也就是说,即使B点的电压波形是抖动的,但经双稳态电路之后,其输出为正规的矩形波。这一点通过分析RS触发器的工作过程很容易得到验证。

<2> 软件消抖:如果按键较多,常用软件方法去抖,即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产生5ms~10ms的延时,让前沿抖动消失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当检测到按键释放后,也要给5ms~10ms的延时,待后沿抖动消失后才能转入该键的处理程序。

网友A:
http://blog.**/zjw5000/284843/message.aspx  这是找到的最详细的了!

网友B:
楼上讲的很具体,网站也不错

楼主:
谢谢huzixian,资料很不错

网友C(2011-07-10):
3#,好东西先收藏一下啊!!

网友D:
去三楼的看了一下,嘿嘿,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