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wangkj VGA显卡发布日仅售出7套想到的.

楼主(2010-10-08):
wangkj在今日宣布arm+fpga显卡产品正式开卖, (相关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8868-1-1.html ) 我观测到, 这款产品仅售出7套, 不禁心中震颤, 逐分析原因种种. 这里推测记录下,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这款产品的作用, wangkj没有说清. "arm+fpga显卡"从最初的描述上看, 是处理LCD等嵌入式系统中屏幕驱动的, 但是到发布之时, 又成了VGA显卡, 贴图示例也成了屏幕上的显示.......那么到底这个显卡是驱动什么的啊??我都不仅打个问号, 何况其他人?

连一款产品的作用都没让人看明白, 那还指望有人买?

假定是发布帖子中这个功能, 试想, 多少MCU系统需要VGA视频输出信号呢???? 难道有MCU系统配个显示屏? 至少这个需求我并不清楚.

要是嵌入式LCD屏幕的驱动, 那还是大有需要的, 显示环节解决好, 还是很有前途的.

2 开源了就当成开发板卖了???? 这东西到底是开发板啊, 还是功能部件啊, 主要功能是什么啊.
在多个场合的描述中, 到底这个板子的设计目的是开发板还是功能部件描述不一.....虽然可以从开放的图纸和成本计算中得知性价比极高, 但是买这个东西干什么用这个核心问题, 还是没说清楚......

估计那7个买的都是奔着开发板买的.....又能学cortex-m0又能学fpga.....还这么便宜.......确实性价比高...

但是要明确, 开发板市场已经是过度竞争, 除此以外, 卖开发板赚的都是辛苦钱, 做不大的, 那个显卡功能应该比这值钱的多....(如果是开发板, 首次发布卖出7套太正常了.......都做烂了的市场了...)

3, 相关技术资料基本没有, 支持网站没有, 教程没有!
以我的观点, 应该在产品发布的时候就弄好入门教程等, 至少得有个说明书似的网页吧!
这些都没有, 难怪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干什么用的啦!!!! 当然, 最清楚的是它用了arm+fpga, 然后性价比很高.......

暂时想到这几点, 希望wangkj的这款性价比极高的产品能快速的得到认可. (仅仅第一天, 估计是很多人都没看到....希望如此)

给我的启发就是: 光靠性价比高是没用滴, 还得宣传的好, 让人一看就知道怎么用, 用它干什么!

我发布网卡的时候看来得做个演示视频之类的, 比较湖人的那种!..........

楼主:
我反思了一下, 我做的网站也太专业了, 应该更容易懂一点!

得改改!

网友A:
写那么多,不如KJ出手来的爽快,想太多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楼主:
写那么多,不如KJ出手来的爽快,想太多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引用 网友A:

会计出手是应该的, 也是计划中的, 但是推广/销售效果如此之差, 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我很快也会出手, 是不是应该借鉴下会计的经验教训呢....

楼主:
其实专业一些更好,大杂烩反而有些让人犯晕.

思南如果出手,我建议专业点. 坛子里的兄弟姐妹们,又不都是生手.
引用 网友B:

暴雪公司设计游戏的理念: 入门要简单, 但要有深度.

我认为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电子产品.
就是这款产品既要有明确的意识植入, 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

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

我做的东西也在 这个版面上

网友C:
这个是vga/lcd两用的,确实没说清楚。
lcd支持sharp的一个型号,但我没测试。vga显示器我挨个测试的。

俺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arm学习和fpga学习的板子。
俺作为arm版主,应该给自己的板块找点事情干。

俺写说明确实非常差,另外,俺这次做小批量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家也应该看到了。
现在还有30片郁闷中呢。

网友C:
希望大家拿到板子,多提问,多拍砖,我好总结一下,都发到俺的arm板块去。

楼主:
这个是vga/lcd两用的,确实没说清楚。
lcd支持sharp的一个型号,但我没测试。vga显示器我挨个测试的。

俺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arm学习和fpga学习的板子。
俺作为arm版主,应该给自己的板块找点事情干。

俺 ...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下, 好像vga单片机显卡出货量很小啊....

估计只能当fpga开发板卖. 不过这样市场就小啦. 估计赚不多钱的啊....

网友D:
看来王会计是娱乐创业!

创业次要,
有趣,好玩,主要.

网友D:
建议王会计,

出简版给别人做开发板,
成立一个小的公司,

同时提供面向客户的可定制的嵌入式显示部件.

楼主:
我可不是娱乐创业啊.....

网友E:
WangKj的产品可以衍变成下面这个公司的应用,市场还是有的,
http://www.viewtech.cn/
TFT系列总线型液晶显示器
采用简单的8080并行总线方式与51单片机、AVR、PIC、DSP、ARM等CPU直接连接,信号包括数据D[7:0]、地址A[1:0]、片选/CS、写/WR、读/RD。单电源供电。产品规格齐全,硬件接口统一,软件命令统一。最大支持分辨率为800x600,显示尺寸从3.5英寸到12.1英寸,显示颜色有256色和64K色两种供选择。提供硬件快速清屏、8点写、地址自动增加、背光控制、亮度调节等多种提高功能。还可以90度硬件旋转显示,满足您的特殊安装需要。

如果真正想做产品想赚钱,建议想想下面的问题:

1、你的对手是谁?
   你有多少个竞争对手?
   这个市场有多大?
   如果没有对手,应该称之为发明,或者研究,而不应列于商业范畴;

2、比竞争对手的优势在哪里?这种优势能持续多久?

3、销售,推广的诸多问题;

4、现金流能否从生存期过渡到发展期?

网友D:
王会计和LS提的公司竞争,
只要抓住两条即可:

1.产品稳定可靠,这是根本
2.价格优势

一般像LS说的这种公司都是价格不菲。

网友F:
呵呵,王会计范愁的那30套是调试没通过吧。仔细查查线路板的短路和断路吧。好现PCB板厂的质量很难说,除非不缺钱,只找贵的。

网友G:
呵呵,才看到,帮顶~~~

明天买个玩玩:)

网友H:
上来叨两句。
其实想多人接受是要考虑“客户”的动机的。即使是在坛子里打人气,也不能随便选一个方向。
举例:
      考虑一下VGA显卡这个方向。用FPGA+ARM,说实话,应该挺有技术含量的,可是其他人研究这个用FPGA实现VGA显卡干嘛呢?这个前景热门,显然不是。即使是学习用的开发板,也是要有个“热门”有前景的方向,才能吸引人入门。
      另外,这里的“客户”,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购买动机”,就是这个方向“有趣”,或者说这个方向“有玩头”(包括一定的前景),只是这个面向的客户面太窄。
      商品这东西,要么大量利少,要么量少利大。除了高精尖,太有难度的好东西,可以有资格走后者路线,一般的,还是要有相当数量的客户群。

       司南JJ的看法“入门简单,有深度”。这个其实.....只要能吸引人的购买欲望就行了,这个是最直接的。要满足人的购买欲望,那么看你拿出什么来吸引客户了,当然客户最希望得到的,你能满足,那么效果应该可以想象了。

网友C:
我那个10多M的软件包说明和资料很多,大家慢慢看。

我这个东西是做了2年,中间很多曲折。走了很多弯路。

如果从04年第一个s3c4510算起,6年了。
还有06年的at91rm9200(这个还有空pcb),调试过,没大问题,只是网络只能跑10M,其他没问题。
现在看来是布线问题

这带个产品折在 制版和焊接质量上,成品率太低。没法玩。

这次的arm/fpga/显卡,多亏俺群中的ben帮忙,但成品率也只能做到70%,这次焊接没问题,是元件质量问题,那30个,基本确定是串口芯片问题,这个我描述过。热肠不必担心。

还有几篇可能有短路现象,估计也是元件质量问题。

这就是我提出后DIY问题的原因。这个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但这需要大家合力。我个人能力有限。

如果说自私的话,俺确实想把关于这个板子的所有帖子都放到arm板块,这个二姨家的一个游戏规则。
但大家发到别的版块俺也积极参与。

俺这个板子设计到底内容太多了。

楼主:
上来叨两句。
其实想多人接受是要考虑“客户”的动机的。即使是在坛子里打人气,也不能随便选一个方向。
举例:
      考虑一下VGA显卡这个方向。用FPGA+ARM,说实话,应该挺有技术含量的,可是其他人研究这个用FPGA ...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 关键的问题就是wangkj似乎没有说清这个东西的卖点在哪.

对比13楼的产品, 这个板子缺少一些功能. 而作为开发板, 后续技术资料貌似不全.....

那个包中内容, 似乎是比较难看懂.....

网友C:
问题挺多,慢慢完善。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没想清楚。
只是觉得好东西,不能烂到家里。

网友I:
司南JJ分析的很好,我现在从开发模式转产品模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希望这个话题能深入讨论下。

btw:马上去支持下王会计的taobao(确实其性价比有很多人看不出来,技术外延工作不到位啊)

已经完成,以后购买列表中就多了一个ID:mcu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