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直流白炽灯和普通白炽灯

楼主(2010-10-08):
现在在做个灯光调控系统,就是用PWM控制场效应管,让灯泡与地连接,CON2处放2个并联的60W普通白炽灯,但是直流电压太高了,很容易就把灯泡给烧了,所以现在想把电压降低点,并联上电阻,在网上看到说可以并100的电阻,想问下就是电阻是用普通的1/4W的呢还是要用水泥电阻呀?
还有就是如果改用直流白炽灯,是不是也可以用PWM控制,他的频率也是50HZ?

网友A:
改用直流白炽灯,是不是也可以用PWM控制,他的频率也是50HZ?pwm频率只要达到50HZ,就看不到闪烁了,你用100HZ比较好,并联要烧,就串。

并电阻不能改变电压

网友B:
LZ描述清楚了吗?
在灯泡上并联100欧姆电阻?
真是搞不懂,300V的直流,100欧姆电阻上电流3A,功率900W呢。

即使使用60W的灯泡,由于电压从220V升高到300V,功率也大了,是原来的1.86倍,不坏才怪呢。
最好是2个灯泡串联。

网友C:
并电阻不能改变电压

网友D:
为什么要串电阻,你把PWM设定到1%看它烧不烧?因为滤波后电压升高了,只要设定好一个PWM值,让它不够亮都可以!

网友E:
用脉动直流供电,同时选择合适的PWM占空比即可,根本不需要什么电阻,并连电阻更是不可取。

网友F:
白炽灯调光,C5C6都可以省去。
不用C5,就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烧灯泡的事情。

网友E:
C5、C6省去后供电即成为脉动直流,有人用并电阻的方法解决就是加重负载使滤波作用降低,这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

网友F:
其实,要对白炽灯进行调光,最简单并且成本最低的方法是用双向晶闸管,不过对电网干扰太大。
楼主的方法,若不加滤波器,对附近用电设备的干扰也是很大的。不过用功率MOS管调光的开关频率较高,滤波器电感电容都比较小,成本较低。

网友G:
是啊,可以把电容去掉,最省事,还降低成本,要么就改程序,改灯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