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目标板与U-EC5接通后,u-ec5烧掉

楼主(2010-10-08):
我先将U-EC5插入电脑,电脑识别。将目标板通电,再将目标板与U-EC5接通后,啪的一声,我立刻断开那个小排线,仔细检查U-EC5 的HC125的12脚上面有个突起的包,应该是那块烧坏了吧。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始使用的时候好用,后来一接电脑,EC5坏掉,电脑屏幕跟着闪。实在搞不懂原因了,有懂的大虾咱们讨论一下,我这有电路图,加QQ也行284704968
顺便附上电路图在空间相册里。http://user.qzone.qq.com/284704968/

网友A:
太厉害了吧,USB供电也才5V,100MA
应该是目标板的供电造成的
要么使用EC5为目标板供电,要么目标板自己供电,只是和EC5共地,这样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可能是目标板的接口和EC5中的定义不一样造成的。
也有可能连接时孔针错位烧的。
我们这有好几个人用这个EC5(我用的是橙色的好像是EC6吧),都认为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