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逆变电源请教

楼主(2010-10-08):
现在要做一个电源输出9V  50HZ的交流   现在PCB设计已完成   原理大致为   交流输入后整流用开关电源做成10V的直流电压  再利用CD4069振荡产生PWM控制全桥MOS管    进行DC-AC的逆变      但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难题了   前级直流10V输出稳定  空载的时候交流输出波形也正常  但是一加负载驱动都变形了  输出波形也不正常了   请高手指点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电源芯片用VIPER22A

网友A:
你的输出怎么没有消顶啊?  9*1.414〉10啊~~~~~

难道你不是spwm?

网友B:
逆变电源比普通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更困难。
楼主连图都不上,“输出波形也不正常了”也不说清楚是什么波形,谁能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C:
充其量也就一个H桥的修正波。
你先让10v输出的电源带载试试,看看是否能正常带载。
如果可以那么检查你输出H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