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0-08):
大家好,如果对一个长整形的数右移24位,结果出现警告
Warning[Pe063]: shift count is too large
谁能大概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联合体 union,啥问题都解决啦

网友B:
可能是被分解成16bit的数据进行操作的时候出现的吧
看看对应的汇编代码

网友C:
你用的是几位的MCU,如果用到的是低于24位的,必须出现上述警告,其实此时你的那个值已经为0,干嘛不干脆直接附零呢?

网友D:
LS正解,我以前用arm做的时候,移位32也会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