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到型号怎么办?

楼主(2010-10-08):
三只脚的,像三极管,一只上面标K2A70 42AP 841,另一只上面标25W 101。
IC 上面标QIAO90 0902B

请问各位前辈,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呢?

网友A:
有些电表上会带有测量三极管的功能,是不是直接放上测就知道。
也可以根据PN结的导通特性或者结合上电查看三只脚的电压情况(有电路板的话)来判断。

网友B:
进行电路分析和测量,由此可得到需要的参数,选满足参数的型号即可。